V310-15IKB补全元件后无声卡问题

楼主(2024-11-04):
V310-15IKB显存补全元件后无声卡问题,后面又补全的元件全拆了,恢复到原厂状态后,还是一样无声卡,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没通电测ALC3240到喇叭线路都正常,补全元件那边的时候也没有动到声卡电路单元,奇了怪,原本机子都是正常使用没任何问题,只是想加大点显存,现在整得没声音其它还是正常。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顺求一份V310-15IKB点位图,感激!!!

网友A:
查下声卡的供电,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声卡的供电,总线是否正常

查了都正常

网友:
5v 3.3v都有,总线到ALC3240也都正常,奇了怪

网友:
开机之前有滴声,现在也是没有了

网友:
现在是这样,HDMI连接显示器也没有反应 不连接HDMI接口也是提示截图这样

网友B:
先检查声卡是不是没装驱动,然后检查声卡的几个供电,最后就是声卡到桥的三条线(部份可能是4 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声卡是不是没装驱动,然后检查声卡的几个供电,最后就是声卡到桥的三条线(部份可能是4 条)

驱动没问题,我是正常系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因为显存老是跑满,然后想着把主板上4个显存空盘和周边元件补全,增加显存容量,但是补全后进系统桌面黑屏,后面又把补全的元件全部拆了还原到之前状况,还原后进系统才开始没有了声音,声音图标打红叉,开机也没有了滴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问题,我是正常系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因为显存老是跑满,然后想着把主板上4个显存空盘和周边元件 ...

你说的声卡到桥的几条线,你说的桥是指的CPU吗?我看了之前一个坛友发给我的图纸上是直接到CPU,所以不知道你说的桥是不是我说的这几条线,如果是的话,这几条线路是没有问题,供电也是没有问题的,很纳闷,就补全元件都能出现其它故障,改天买个ALC3240回来换下看看,

网友:
V310-15IKB  图纸

V310-15 DA0LV6MB6F0Схема.pdf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
今天换了LAC3240芯片也是一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