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ISENSE接入电阻的影响

楼主(2024-11-05):
请问这个ISENSE接入电阻的影响,我现在这个电源12V/5V/3.3V都很容易被拉低,空载都是正常的,接一点负载就不行,我就记得这个6脚ISENSE相连的电阻我换过,现在上面是120R,以前是比这个大还是比这个小忘了,反正不是换的一样阻值的,请问一下是不是换的电阻阻值问题导致的容易被拉低?

网友:
也就是问一下这个前级的PFC占空比会影响后级的带负载能力吗?我这个电源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电阻换大了或者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