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卓茂r5830温度曲线

楼主(2024-11-05):
求一个卓茂r5830温度曲线,能取r9000黑胶的,用原机带的曲线拿不下来,哪位用5830的老板,帮忙拍一下您的照片,谢谢!

网友A:
加热时间太短了,加到60

网友:
要预热 主板要先预热170度几分钟再按正常曲线走

网友B:
260都拿不下来??是没化锡还是黑胶的你没取过?黑胶的锡化了要翘

网友C:
260到了按保持,用修手机翘U的刀片插到四角轻微撬动,然后中间给一刀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0到了按保持,用修手机翘U的刀片插到四角轻微撬动,然后中间给一刀就下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时间太短了,加到60

是的,260后我暂停,然后取下来了,一开始确实时间短了一些,谢谢指导

网友:
买的新的吗?我买了一个二手迅维360觉好用,看b站大佬有几个用红外的那种感觉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60都拿不下来??是没化锡还是黑胶的你没取过?黑胶的锡化了要翘

这个型号的返修台温度没什么误差的,260的话板都起泡了,本人就是用58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的返修台温度没什么误差的,260的话板都起泡了,本人就是用5830

上125-40-150-40-175-40-205-40-225-40-245-40
下130-40-160-40-185-40-215-40-225-40-245-40
拆黑胶的板,一般到225就暂停,动下C芯片边上的有没有动,有动的话就可以拆芯片了。不要等到245,到那里的话,我搞了几张板起泡了

,热风时间尽量到50会好一点,斜率是3.建议245的那个温度不要了,225度时间加到80,深圳温度高,北方室内温度低就加一点。机器是6月份买的,之前用的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