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双5V待机防短路电路设计解析 tuf b365m-plus gaming

楼主(2024-11-05):
注意:非教程,只供有需要分析的做资料参考,不要说写得不便阅读什么,谢谢。全文文字描述。
这个电路我在之前有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直连待机那一路,取消5VCC.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在一些板子上。比如不美观。
或者功率可能不够(目前没看到)。

今天尝试寻找另一种维修方法。

那么就必须得分析电路了。
首先得了解电路。

5VSB, 那个是P管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连接一个小三极管
并且还连着一个1K电阻 又连着一颗小三极管。
这两颗三极管是什么N还是P管不得而知。

如果根据电路,直连那颗是P管,通过电阻那颗是N管。
但我感觉不确定,因为电路图并未明显说明。

///不管
首先P管G极电压变高了。
这个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图纸是两个三极管控制的。
正常板子。我测了第一个B极为高,第二个为低。
tuf b365m-plus gaming 这个也是正常的。
拆了管子后电压没了。

5V正常出来了。
但是换上管子,P管G极又有电压了。
////

首先已经可以确定是第一个管子造成的。
问题出在第一个管子一定要5V以上,不是说高电平就行。
否则会有电压漏过去。

*****那么第一个管子的B极是怎么回事?
通过一个10K电阻被另一个管子控制。

2***来说说这颗管子,正常时B极为 3.15V,E极3.05,C极不用说肯定要5V以上。

3********故障板是什么B极1.4V,E极0.8V,我猜这个管子应该是P管。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颗管子的电路。
它的B极连接两颗电阻,就是一个5VSB分压电路。
接地那头4.7k,5VSB那头2.93k
那么分压出来是3.15V和B极对上了。

关键点来了,这个5VSB是后出的,就是第一个P管要输出的电压。
这陷入循环了?
不,这就是防短路设计,P管默认一开始肯定是G极没电压的,是导通的。
所以先导通,如果5VSB有短路了再反向控制,如果没有则整个电路正常启动。死循环就pojie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关键点E极。
//////
也是一个分压但它接的是3VSB 并且是三颗电阻:
8.2K 0.5K 0.5K.
其实就是8.7K接地和0.5K。
那么得出3.05差不多是对的。

这样也可以检测3VSB是否短路。
为什么这样设计?
我的猜测是P构道的原理。

假设5VSB正常,那么B极3.15V,如果E极3V,那么C极5V,两端是2V的压差,而B极3.15大2V  不符合-0.4V,高电平截止
是无法导通的。
但是如果3VSB短路为0  B极3.15V,C极5V,符合-0.4V条件,则导通,则拉低5V。
则最终第一个5VSBP管不导通。
/////OK,现在来具体修。
B极1.4V是5VSB电压本身就低,可以判断分压电阻没什么问题。
那么E极0.8V,我测3VSB正常,分压应该是3V。
在线测得8.2K电阻1.5K。
取下来测又正常。
可能加热导致,更换后,OK,电压都正常了。
冷机测试也都OK。
在这里我猜想可以直接去掉3VSB中间那个电阻。屏蔽3VSB检测。
但可能要考虑到双路问题。
这里的双路电路就不研究了。
我暂时没看到相关信号,难道是类似双二极管那种电路,没有开关控制的?
应该不是,我上电后,P管为高了(以后有空再分析吧,这里没必要了)
(后来为保证,本人采取直接将8.2K电阻取掉了,一样OK)
总结,这个电路就是具有检测5VSB和3VSB是否短路,注意以后不出,3VSB也得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上几个图

这个图纸不错啊,很直观。

网友:
这是很久以前写的,当时写在记事本里,今天碰到类似的故障,有点忘记了。看半天,我自己也看得不是很明白了。只能做参考。有了直观电路图,我发现我可能有些管子没分析对,具体是P管还是N管可能有错误。你们自行注意。
今天这板子是3VSB 一颗电容短路导致修好了,就不研究了,多修板子多干活。已经耽误事了。
有空再补充吧。

网友:
刚又修到一个,说一下怎么修,至于电路不完全了解也不是重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首先实测P管 G极高电平,不导通了。
那么这个G极高电平的来源有两处, 一处是直连一个三极管的C极(P管),只要这一路的这个三极管B极有5V,就不用管了,不是这路的问题,这路是3VSB短路检测电路控制。
另一处是通过一个1K电阻连到一个三极管C极或E极。(另一头是5VSB_ATX)
我们的要修的就是不能让这个5VSB_ATX通到通到P管的G极去。
实测这个三极管B极为高了(这个是N管)
问题出在p_5vsb_gate_10_1 这个信号没被拉低。
由PQ4005控制,就是它的B极无电压。
来源于P_5VSB_Q1_10 正常板是2.7V左右电压,这个只有0.6。
是5V分压而来,在线量电阻正常。
这个P_5VSB_Q1_10还被PQ4006和PQ4006控制,测这两个管子逻辑都没问题。
直接拆掉PQ4006电压恢复正常,更换PQ4006 OK。
修这个总结,就是要知道其原理,然后跟着它慢慢绕就OK,其他没什么就是费时间。

打这么多字,是这个华硕问题确实碰到挺多的,以往也没去细研究,基本不精修,都是随便修修,这次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特此记录一下。

网友:
学习了,思路明确

网友:
后面又修到一个,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有必要总结一下,之前只是随便修修,没有细分析。特此记录一下。这张是h110-f
PQ605 P 管G极为高,不正常。

一般这个是两处地方控制的,都是两个管子分别控制。(就是P_5VSB_GATE_10这个信号被两处管子控制)
一个管子是直接C极连到PQ605控制。(这个三极管是P管)
另一个是通过一个1K电阻,就是PQ605通过一经过一个1K电阻再接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是N管)。
一般都是这样设计的。
它们两个都是通过导通5VSB_ATX来控制PQ605。
所以我们要修的就是不能让这两个管子导通。
那么第一个管子是P管,所以它的B极要为5V以上。就不导通。我实测,PQ601 B极为5V。那么就不是这路的问题引起。
这路是3VSB短路检测电路相关。

然后是第二路,是双5V切换电路相关,以及被一些O_PWROK,DEEP信号等控制。
这路是N管,实测测B极为高,CE极导通了。
这里为了便于说明,我用的是H310M-K的图纸:
PQ4508 B极为高了:

这里之所以为高,经过分析,是因为P_5VSB_GATE_10_1这个信号没有被拉低导致:
最终顺腾摸瓜,是因为P_5VSB_Q1_10这个信号电压只有0.6V,而正常的板有2.7V:

OK,P_5VSB_Q1_10被两个管子控制,测两个管子的B极逻辑都是正常的。
那么要么是分压电阻出问题,要么两个管子其中一个坏了拉低。
电阻在线测无问题。
拆掉PQ4006 OK,电压恢复2.6V左右。更换管子正常了。

总结:
修这个,主要要知道这个供电是被两路控制,先要排除掉没问题的那一路。
然后找有问题的那一路,根据图纸顺着修就可以了。
怎么排除就是测两个管子的B极,P管那个B极要为高,N管那个B极要为低,那路不对修哪里。不能让5VSB_ATX流过来。

网友:
怎么回事,我回复了两次,都不见了?在审核?

网友:
分析的真详细,谢谢楼主,学习到了。

网友(2024-12-15):
今天又修到一个,还是P_5VSB_Q1_10这里没有2.7V,被拉低成1.2V。
加热一下电压恢复正常。这种故障,只能边排查边试了,先把分压电阻全换掉,等一会儿还是不行。
取掉两个管子,不稳定,时好时坏,最终电压还是变低一样。
这个2.7V,还控制着一个管子的B极。
就是PQ603,它的C极就是P_5VSB_SHORT信号那个。
将此管子取掉,OK。2.7V多次冷机测试已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