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OLED 换屏,出怪事了

楼主(2024-11-05):
进系统之前一切正常,进桌面后黑屏,接上HDMI外接个显示器,内接和外接都正常显示。这是个什么情况,没见过啊?

网友A:
这个屏分辨率不支持高分,外接后自动调整为外接分辨率就显示了。

网友:
刷个屏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分辨率不支持高分,外接后自动调整为外接分辨率就显示了。

外接后我还看了,是显示的2.8K分辨率

网友:
这个不太好操作啊,没刷过

网友C:
弄个假HDMI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后我还看了,是显示的2.8K分辨率

你看的是外接显示器分辨率吧

网友:
主板屏电路查查

网友:
进pe系统正常的话,就装系统

网友:
奇葩问题

网友:
买原装的  拆机的就好使  新的我是不敢换了

网友:
正常显示时,把分辨率调到低分辨率保存,再重启,屏亮吗

网友:
集显和独显驱动去官网下载安装下试试

网友D:
屏幕不会是定制TCON 固件吧,呵呵呵了

网友E:
这个屏现在好像涨价了,贵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假HDMI插上!

HDMI诱骗器安排上了,客户不太满意,我也想弄明白怎么回事,会不会向苹果似得,要识别的,要不加密芯片挪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现在好像涨价了,贵的很啊

OLED都贵的要死,而且都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不会是定制TCON 固件吧,呵呵呵了

HDMI诱骗器安排上了,客户不太满意,我也想弄明白怎么回事,会不会向苹果似得,要识别的,要不加密芯片挪过去

网友:
查不出异常,黑屏前后电压都没变化

网友:
应该驱动问题!前几天接到个客户七彩虹笔记3060显卡 WIN11 客户说更新的显卡驱动就变成暗屏了,看桌面影子,外接屏正常, 后台给他装了系统自动安装的大概是537.XX的驱动一切正常,客户让我在把再把驱动升级到最近试试 结果一样有暗屏了!最后F8安全模式 退还老版本驱动好了!告诉驱动暂时别升级了! 就这样解决了!也很怪!!

网友:
在换个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