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屏幕不亮-无背光

楼主(2024-11-05):
这个式一体机的型号
我在网上查的说是要量这两个芯片~
是不是这俩芯片坏了?
该怎么测量呢?
或者从哪方面入手~
大佬们告诉一下呗~

网友:
在线等~有知道的大哥们告诉一下呗

网友A:
背光升压板,一个mos管,一个背光控制芯片,直接换板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升压板,一个mos管,一个背光控制芯片,直接换板也不贵

他这个需要怎么量就知道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需要怎么量就知道他坏了

MOS管怎么样测好坏简单吧,芯片先找数据手册,查供电,开启,输入,输出,反馈信号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升压MOS管,好测吧,万用表就能测出来的。

网友:
mos管的话,先放下电,在测试是否击穿,

网友(2024-12-09):
这个板也不贵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贵,可以先淘一块更换下试试。不过我估计大概率是你的屏幕背光LED损坏了。

网友:
这个配件不贵,直接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