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京瓷3501i复印机打印复印都浅

楼主(2024-11-05):
京瓷3501i复印机,打印复印都浅,粉是原装的,显影部分都换过了,激光器也清理过,都不管用。用130强制进粉不管用,没找到载体初始化方法所以载体没动,但是载体是新的,没换几个月,打印浅的问题是最近几天出的

网友A:
打印过程人为卡纸,看硒鼓上面的图像淡不淡。淡,检查硒鼓,显影,激光器,以及鼓和充电等电压。如果硒鼓上面的图像浓,检查转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过程人为卡纸,看硒鼓上面的图像淡不淡。淡,检查硒鼓,显影,激光器,以及鼓和充电等电压。如果硒鼓上 ...

黑白机,没有转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白机,没有转印啊,

大哥你确定是维修工

网友D:
可能是转棍黑色导电的卡子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确定是维修工

黑白机有转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转棍黑色导电的卡子断了

哪个转辊??你说是充电辊吗??

网友:
我不会修一会换,换硒鼓!

网友:
打开侧门转印棍在双面反转嚣上的一条海棉辊,关上对应到鼓上的这就是转印辊,两头有黑色的U型卡座看看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