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器型号 TPN-Q280 主板DA0G3NMBCD0 BIOS

楼主(2024-11-05):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游戏本,20V-14A,机器型号是TPN-Q280 主板是DA0G3NMBCD0 REV D

故障是过了内存但是无显示,以为是BIOS原因就淘宝买了一个刷上还是同样情况。后来发现是显卡的原因。现在把淘宝买的BIOS和原机备份的BIOS贡献出来

原机备份

DA0G3NMBCD0 REV:D.zip

淘宝买的

网友A:
你那个是显卡供电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显卡供电问题吗

供电出来了的,是核心问题

网友:
是集显出问题了?

网友B:
修好吗 老板    我也是一样的

网友:
独立显卡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吗 老板    我也是一样的

独立显卡核心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红字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5-04-20):
我了遇到一样了问题,管他的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2025-06-20):
我的亮机报错,灰屏,我试试

网友C:
貌似一样的问题,开机1.几跳到2.2A就不动了,大小写也没反应,  你的是换了核心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一样的问题,开机1.几跳到2.2A就不动了,大小写也没反应,  你的是换了核心就好了吗?

最后解决没

网友C(2025-07-20):
貌似记得是屏幕出问题了,可以往这个方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记得是屏幕出问题了,可以往这个方向看看

我的解决了CPU问题

网友:
这CPU不便宜吧

网友(2025-09-0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电流跑到2.几又掉一点又上去,感觉是有一个硬件读不上去一样,键盘大小灯也不亮。

网友D(2025-10-17):
最后解决没。倒底是那问题 。 坏了还是虚焊。我有个一样的机器。开始来的时候还接还能显。内屏不显。 我断了下电。 现在也是2.2A左右。 大小写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解决没。倒底是那问题 。 坏了还是虚焊。我有个一样的机器。开始来的时候还接还能显。内屏不显。 我断 ...

显卡挂了,客户不愿意继续修了

网友:
BIOS  OK的 我下的 马云家的  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看来是通病

网友(2026-03-26):
所以是CPU虚汗了,还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