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2141开机黑屏显卡供电不出

楼主(2024-11-05):
a2141机器,解id换完t2后开机黑屏,测量显卡供电没出。
测量显卡供电开启信号不输出。
更换开启信号控制ic,故障依旧。
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显存供电ic芯片有一个坑。
更换ic和mos管。开机显卡供电输出OK
奇怪的现象:显存供电ic损坏,开启信号控制ic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分享有价值的案例,供维修遇到相似问题的维修师傅参考。

网友:
A2141 图纸与点位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vr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rd

网友:
这机器市面上无头骑士很多,也很便宜,我现在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