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80 pro g1 mt主板进系统特别慢

楼主(2024-11-05):
刚遇到一台HP台式电脑, 在主板BIOS中看到的型号如下图:

现在的问题是安装完全新的系统后, 电脑启动到系统桌面得有三五分钟, 设备管理器里面ME有叹号, 我在HP官网下载11版本的安装过程中, 看到设备管理器里的ME叹号消失了一会儿, 但是最后仍然会有叹号, 直接点睡眠按钮, 电脑可以睡眠, 但是一动键鼠, 风扇, 一转一停两三次就重启了, 进入系统还是特别慢,

我感觉是不是ME坏了? 所以想刷官网的BIOS试试, 但是搜索到了下面这个贴子, 不敢刷了, 因为我的主板上的PCB版本号, 和他的一样, 都是 FX-ISB-8X-3 rev:1.0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6156-1-1.html

现在不知怎么办了, 求路过大佬支招

我的故障和下面的贴子差不多, 我也更新了V80.30版BIOS了, 但是还是有叹号
https://h30471.www3.hp.com/t5/bi-ji-ben-dian-nao/Intel-R-Management-Engine-Interface-xian-shi-huang-se-tan-hao/m-p/836451/highlight/true

网友A:
备份原bios后,重新初始化me,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只要不坏,就折腾,总有办法修好的。

网友B:
先备份好,不要怕,大胆刷,不过所有操作要用编程器刷,芯片必须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备份好,不要怕,大胆刷,不过所有操作要用编程器刷,芯片必须拆下来刷。

我没有做备份, 大胆用官方的exe刷了, 没有上面贴子提到的情况, 仍然可以正常进系统, 也不用写什么序列号, 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有叹号, 开机进系统速度还是非常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备份原bios后,重新初始化me,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解决了。

请问如何初始化ME? 我现在用官方的exe程序刷到了V80.30, 但是ME在设备管理器中仍然有叹号, 启动还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初始化ME? 我现在用官方的exe程序刷到了V80.30, 但是ME在设备管理器中仍然有叹号, 启动还是慢

你要先备份好bios,论坛里面有软件初始化,也可以手工初始化。论坛里面都有相应的教程,自己找找。改好后也只能用编程器写入。要不它还是启动慢。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刷吧,维修的起点是BIOS,终点也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