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E14 Gen2通病

楼主(2024-11-05):
同行送来这个笔记本,版号NM-D011。可以升压20V但是按开机键没反应,看了论坛上有人说是通病,就是直接连通J6和F6101,是QB5和QB6不受控于UB7。果然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只是CPU温度偏高,充点电感烫手。我也换了两个UB7芯片,一个全新一个测试的都是只能过了QB5,QB6的G级无电压当然也不会导通。目前就是想请教一下,直接连通J6和F6101,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位大佬酱紫搞过。

网友A:
这个不是5 6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5 6虚焊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等遇到同型号的看看

网友B:
线用细了,5.6管子拆掉DS一坨锡直连就可以,G级用绿油封上,一直这么搞,目前没什么问题

网友:
NM-D011 图纸与点位

NM-D011 REV0.1 thinkpad e14 gen 2 图纸.pdf

NM-D011.tv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用细了,5.6管子拆掉DS一坨锡直连就可以,G级用绿油封上,一直这么搞,目前没什么问题

已经按照您的指导改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5 6重新安装一下?

可以是可以但是隔三差五返修 所以直接改

网友:
直接拆掉连起来也可以的

网友C:
原来两个MOS管没坏的,不用换,重新上锡,换上去,都OK,修了不下20台了,就是那两个管子虚焊了,低温锡发热导致的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维修靠经验。

网友:
可以 上次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重新上锡焊回那两个管子就行。不用改。。。低温锡造成的。。。

网友:
QB5,QB6是通病,但是大家没有统一的结论怎么解决更好,重新焊接两个新品啊的话估计返修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
首发点位   加分

网友:
把2个MOS管取下来重新加锡焊上就好了啊,低温锡导致的。没有遇到过返修。

网友:
只加焊QB5,QB6 肯定会返修,QB5和QB6的控制极只有21V左右
更换玻璃升压芯片,再加焊QB5,QB6, QB5和QB6 的控制极28V左右,就不会返修

网友:
今天还修了一台,也是直连的,以前也换过MOS管 但是用不住,以前有个大佬说:QB5 QB6不能完全导通造成发热高,虚焊的

网友D:
QB5和QB6发热是它们的控制玻璃芯片的问题,导通电压偏低导致QB5和QB6导通不良严重发热,如果短接取掉这两个MOS管,会导致20v电压倒灌type-c接口,烧毁type c外接的低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QB5和QB6发热是它们的控制玻璃芯片的问题,导通电压偏低导致QB5和QB6导通不良严重发热,如果短接取掉这两个 ...

你的回答最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两个MOS管没坏的,不用换,重新上锡,换上去,都OK,修了不下20台了,就是那两个管子虚焊了,低温锡发热导致的

有些用不久的,g级才21v左右正常2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QB5和QB6发热是它们的控制玻璃芯片的问题,导通电压偏低导致QB5和QB6导通不良严重发热,如果短接取掉这两个MOS管,会导致20v电压倒灌type-c接口,烧毁type c外接的低压设备。

你说的是正确的  有修过  不量控制级电压焊场管会返修  而且顶多一礼拜,直连了不断别一个地方就容易烧5v的设备

网友(2024-12-13):
你好,这个板子的cpu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2025-03-19):
这个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