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看看这个是啥

楼主:
什么玩意儿?

网友A:
下面的抹掉了  有点像650或者750 730显卡

gpuz显示gk107,手动装660m驱动装不上。想刷回原bios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抹掉了  有点像650或者750 730显卡

gpuz显示gk107,手动装660m驱动装不上。想刷回原bios

网友A:
改过的显卡  ,我给你GT680驱动试试 假的那种

谢谢,我找到了是650ti 一模一样,但是我下载的2gbios刷完只有1g?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的显卡  ,我给你GT680驱动试试 假的那种

谢谢,我找到了是650ti 一模一样,但是我下载的2gbios刷完只有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