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网页打开变慢,IE代理被劫持无法取消

楼主(2024-11-05):
症状:
  每次启动浏览器打开第一个网址总要等个10来秒才会显示页面,随后打开其它网址就正常了。

解决办法:
  经过检查发现IE中的 “Internet 属性” -> “连接” -> “局域网设置”  配置了 “使用自动配置脚本” 地址为
http://www.7872.top:9198/?638dd57bddac2865507dab357bfc5e80

  最重要的是还无法取消

  1. 使用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查杀。
  2. 打开注册表( regedit ) 然后定位至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onnections 项下,
  把里面的 DefaultConnectionSettingsSavedLegacySettings 全部删除,然后再使用注册表的查找功能,找到所有匹配
www.7872.top

的项 全部删除。
  本例中这二项的值如下:

  如果删除时提示 “无法删除所有指定的值。”,说明Connections项的权限被修改,导致当前用户没有操作权限。

  本例中右键点击Connections项 “权限” 只有 Everyone 只读权限。

  获取当前用户操作权限方法:
    1. “审核” 中添加当前用户,如本例的当前登录用户为“administrator”。

    2. “所有者” 设为当前用户。

    3. 设置用户权限。

    以上获取用户权限的方法仅供参考,实际中只要当前用户或相关用户具用相应的操作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重装系统是否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重装系统是否也能实现

你是人才。

网友B:
你好,你有那种修复网络的免费软件吗?像360的断网急救箱那样,我承认360的断网急救箱好用,只不过我不想装36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那种修复网络的免费软件吗?像360的断网急救箱那样,我承认360的断网急救箱好用,只不过我不想 ...

就用火绒咯,同样的工具火绒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用火绒咯,同样的工具火绒也有。

火绒也要能上网才能下载装啊。想要个软件修复网络。

网友D:
重装或还原系统解决98%的问题。懒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或还原系统解决98%的问题。懒的折腾。

费话大虾。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我遇到哇,让换浏览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我遇到哇,让换浏览器哇

你为什么不复现一下问题,然后用别的浏览器试试。
你知道IE代理有什么用吗?

网友F:
浏览器重置可以解决吗?这么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浏览器重置可以解决吗?这么费事!

你复现试试不就知道了。非得多次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绒也要能上网才能下载装啊。想要个软件修复网络。

火绒断网修复独立版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