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短接黑线不行,插主板上能正常用?

楼主(2024-11-05):
遇到一奇怪故障,大水牛电源,绿线短接黑线不行,电源测试仪插上亮灯即灭也不行,但插主板上能正常使用,这是什么梗?

网友A:
电源内部电容 鼓包 了    或者电容 容量变小 ! 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部电容 鼓包 了    或者电容 容量变小 ! 拆开看看

拆开看过,没有电容鼓包,插主板上短接主板SW都能正常启动。

网友B:
估计是有的电源要有负载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的电源要有负载才能正常

很奇葩,电源测试仪测也不行,看来得重新装备个高端点的电源测试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