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M-DRAGON开机卡代码05

楼主(2024-11-06):
有时能过05有时不能过,一过一直能过,拔掉电清静电后卡05。查出CPU底座vdd_rtc虚焊,到另一焊点二极值为400,拆下针脚,针脚发黑,更换后修复

短接主板RTC引脚同样能卡05。跑码05查电池电路、rtc电路即可。

网友:
这个也能换,对我来说能称神,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针脚怎么拆下的

网友A:
针脚更换?怎么换的啊?求指教。

网友B:
能换针脚的都是大神,这个东西一般人整不了。

网友:
牛人,这都修好了

网友:
又学习到一个,RTC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这个脚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针脚的都是大神,这个东西一般人整不了。

搞维修这是基本操作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用预热台配合风枪

网友:
搞针脚要练手上功夫

网友:
牛啊,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的?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A:
针脚更换?怎么换的啊?求指教。

直风枪吹就行了,用料板试温度,座子化掉以内尽可能高温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