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芯片上的高温锡球如果再氧化根本吹不化

楼主(2024-11-06):
最近遇到怪事,就是采购了一批带有原厂高温锡球的芯片,估计卖家芯片存放时间很久了,锡球都氧化了,直接用热风枪调到450度,吹十分钟都吹不化,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怪事。我就说焊接几次都焊接不上主板,每次都要用电烙铁把原厂锡球拖平重新值锡180度才能吹上主板。氧化的原厂高温锡球这么难对付吗?有其他不换锡的办法焊接吗?

网友:
那不是锡球的问题,是主板散热太快,要下部加热才行

网友:
不是的,主板是很小体积的主板,而且我调350度都能把其他芯片吹上去,就这个带有

网友:
不是的,主板是很小体积的主板,而且我调350度都能把其他芯片吹上去,就这个带有原厂高温锡球氧化发黑的芯片死活吹不上去

网友:
什么型号的芯片,有些芯片的锡球是高温的

网友:
WiFi玻璃芯片

网友:
直接用中温锡重植一遍芯片就可以了,这个不用纠结它养不氧化,

网友:
能不能是氧化膜隔绝了热量或者氧化膜的熔点更高,实际上内部的锡已经化了。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重新植锡

网友:
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