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L502VM 待机芯片开启电压,一直在跳变。

楼主(2024-11-06):
华硕 GL502VM. 0.07~~0.1 自动上电循环重启。
测量发现3v5v待机电压也在跳变,
测待机芯片条件,供电正常,VREG5 ,VREG3 测量正常,
P_5VSUS_EN,P_3VADSW_EN一起在跳,追查是从EC  IT8995VG-128/CX 发出来的(这个EC是BGA封装的)
测量 EC 供电 +3VA_EC 也在跳。1.3V~2.2V
手上没有这个EC芯片,请问,接下来是不是要换EC了?---------------------------
补充:把EC到待机的二路开启线路,割断了,EC还是会跳。

换了EC还是不行。。。。

网友A:
割开看看哪端不正常

网友B:
这个开启看是给是谁的就断开开启看看是不是可以持续 可以就看后面是不是短路保护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启看是给是谁的就断开开启看看是不是可以持续 可以就看后面是不是短路保护造成的

感谢,把EC到待机的二路开启线路,割断了,EC还是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开看看哪端不正常

感谢,把EC到待机的二路割断了,ec那边还是会跳。

网友:
仔细再查查,不建议先动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把EC到待机的二路开启线路,割断了,EC还是会跳。

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闭着眼睛还ec毕竟信号从ec出来 3v线性正常 那就只能怀疑ec

网友:
只有换EC试了

网友:
GL502V 图纸与点位

GL502VT.dat

网友:
兄弟,你换个电源试试,好机器用的大功率管,有的电源带不起

网友:
修好了么   怎么解决的大哥

网友:
华硕这个,你看看ec的复位是不是也在跳,如果复位也跳查原因,断开源头。一般cpu的电源好不正常会引起。

网友:
cpu虚焊也会引起,我遇到那个华硕不出5v,ec不发出en,en需要cpu发一个什么玩意过来,那个电压才0点几。重点是加热一下那玩意儿就3.3正常了

网友:
看看出来什么电压了啊,看时序,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出后面的电压了

网友:
缺电压,不是短路,按时序查后面的电压,这个一般是缺vccsa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还没有....

网友:
楼主的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dat文件

网友:
图纸也不是真的原理图,有2张时序,2张测试点照片,  点位也打不开  ,
参考其他的图纸,EC的供电由线性3.3V经过转换管过来的,查查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GL502V 图纸

GL502VT_RG .pdf

网友:
可能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有一个1.0V的待机芯片和一个桥供电芯片是一样的。内部集成了上下管的。换掉它们,有没有结果希望楼主告知一下。

网友:
隔离电路看看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啊,有时候按时序也不好查

网友:
修好了没 我昨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2024-12-26):
看看是不是公共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