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路图中英文含义

楼主(2024-11-06):
网校学了不少,迅维的书也买了,但是有些地方说不清楚,而且查了百度,各有各的说法,有点晕,烦请大神们回复,不胜感谢,谢谢了。
VCCST_VCCPLL
VDDQ
VTT_MEM
VCCIO
VCCSA
VCORE
VCCGT
VR_READY_VCORE
以上这些英文的正确代表含义是什么?谢谢大神指正。

网友A:
VCCST:
+VCCST 维持电压,1.05V

VDDQ :
VTT和VTTREF的基准输入脚。VTT和VTTREF的输出电压是VDDQ的一半 ,如果FB接VDD或GND,VDDQ可以作为输出电压反馈输入脚

VTT_MEM =VTT_DDR:
内存总线供电,内存主供电的1/2

VCCIO :
INTEL的总线供电,笔记本中1.05V

VCCSA +VCCSA VCC_SA :
INTEL CPU需要的一个系统管家供电。全称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简而言之是给内存控制器,DMI显示接口,PCIE控制器等供电的电源,电压范围从0.65V到1.05V,可通过VCCSA的VID pin脚修改电压值

VCORE:
CPU的核心供电。

VCCGT:
CPU的集显供电

VR_READY_VCORE:
CPU 电源管理芯片准备好,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T:
+VCCST 维持电压,1.05V

谢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