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 G5+无厚头维修

楼主(2024-11-07):
有3V 5V 但时不通电,能通电时无CPU电压.全板就声卡芯片微热.无短路.更换声卡芯片后OK

网友A:
第一发烫是待机时发烫还是上电时发烫 第二待机时发烫那就是声音有短路 还有发烫温度时多少 如果超出工作时发烫那还是短路只不过是小电压短路 所以的维修原理都没说明白 所以下次发的时候还是要整理一下思路在发

网友:
这么容易  好简单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发烫是待机时发烫还是上电时发烫 第二待机时发烫那就是声音有短路 还有发烫温度时多少 如果超出工作时 ...

《全板就声卡芯片微热.无短路。》  还要怎样说明呢?难道要写成论文才能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