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41无复位维修(贴片电阻阻值变小)

楼主(2024-11-07):
   这几天,闲来无事,翻出一张几年前换下来的一块冠盟MG41LV61,尝试维修。
装上cpu,诊断卡,开机诊断卡不跑码且复位灯每两秒闪烁一次。
   测量主要供电电压,cpu供电1.25V且波形正常,内存1.5V正常 南桥及网卡PCI插槽的3.3V实测为2.58V不正常,进而检测该电压是由lsc1117经5V降压而来。
此电压不足有两个原因,其负载有短路,或者本身电路有问题,用手摸1117芯片温度没有明显异常。初步判断问题出在降压电路本身。经仔细查看,此1117为ADJ
型号,调节脚有两个分压电阻 分别接到3.3V和地,用手机放大镜两个电阻丝印为05A  和26A 查电阻表05A是110欧姆,26A是180欧姆。在线测量05A阻值85  26A
阻值95.5,由于在线测量可能有误差,先认为正常。用风枪吹下1117,用1117ADJ代换,电源还是2.5V。最后吹下两个分压电阻分别测量:05A阻值109欧,而26A阻值为95.5欧,正反测量都一样。从旧主板找到一个26A换上,开机终于听到正常开机的“滴”声,插上显示器,出现冠盟图标,至此修复完毕!
   贴片电阻阻值变小的故障我是第一次碰到,故写出来供大家讨论,贴片电阻阻值变小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