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1060花屏想测哪个显存有问题。b85台式机接核显显示,装上花屏的1060。mats用365版和400版进入都是找不到显卡。(如图)求高手指点下!该选哪个版本,命令是什么。
显卡
window
台式机
求助

网友:
BIOS 设置集显模式 后 进测试目录 需要 抓显卡后才能测试哦,建议在附近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碰到你这个情况 1060的显卡 用第一个367.56.4 进去用 ./nb 这个命令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