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无声搞不定了

楼主(2024-11-07):
太蛋疼了,联想v310-ikb正常使用机子,就补全显存容量没有声音,后面全恢复补全的元件,还是没有声音,测喇叭正常,现在LAC3240芯片也换新的,各路3.3v/5v和几路总线过来信号也有,音频芯片周边元件也正常,就是没有声音,开机声音也没有,bios也刷成昭阳E42-80的bios了,也是没有声音,内置喇叭或者接耳机都没有了声音,搞不懂了,太无语了。详细描述再我另外两个贴里面。
不知道哪位师傅能支个招,修过这款机子无声故障的都是换哪些元件后排除的?感谢大家支招

全部检查音频单元元件是否掉落,发现图纸上的ALC3240第40脚图纸上有这个100K电阻,实际主板上没有,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师傅们手上有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能否帮忙查看一下或者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24-11-12 12:24):
完整版点位图和图纸我放在55楼了,

补充内容 (2024-11-12 12:26):
直达地址55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2207-3-1.html

网友A:
先看设备管理器有无识别到

网友B:
可以需要走最后一步了,干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设备管理器有无识别到

设置管理器只能显示这样,卸载在重启什么的,还是这样,。这个确定应该是硬件上的事,软件方面应该不大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需要走最后一步了,干U

干U那就打工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置管理器只能显示这样,卸载在重启什么的,还是这样,。这个确定应该是硬件上的事,软件方面应该不大可 ...

那就是没识别到声卡,测量供电和声卡到南桥的通讯啊

网友:
大概率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识别到声卡,测量供电和声卡到南桥的通讯啊

南桥是不是那个ITE8886H,这个芯片有线路到ALC3240芯片的线路也都正常,ITE8886H有线路到ALC3240的线路应该是提供开机声的吧,开机滴滴声那个,线路也正常,

网友:
v310-ikb 图纸

V310-15 DA0LV6MB6F0Схема.pdf

网友:
谢谢你,图纸那天你有发给我了,非常感谢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面,这连硬件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面,这连硬件都没有啊。

对啊,都没有显示到

网友D:
100K这个阻值太大了。这个电阻除非击穿短路。要不然和无声几乎没啥关系。这个芯片的几路供电,还有那几路时钟,都正常吗?
个人感觉,上面说的干U应该是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K这个阻值太大了。这个电阻除非击穿短路。要不然和无声几乎没啥关系。这个芯片的几路供电,还有那几路时 ...

U是都没有动到啊,而且是用的疯抢补的元件温度也没有多发热,补元件这边离U位置还很远,U 出来的信号到声卡芯片也都有,声卡芯片后面我也买全新换过,

网友E:
用波波打一下声音信号吧

网友:
估计有人为的故障在里面

网友:
这不是先找一个声卡试一下?

网友F:
搞不定都归类为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不定都归类为CPU问题~

有道理

网友G:
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换过EC,结果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修到要崩溃,最后发现EC买错了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换过EC,结果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修到要崩溃,最后发现EC买错了型号

我这是正常使用的机子,显存容量不够用,想着补全显存,结果搞没声音了

网友H:
是不是插头座坏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波波打一下声音信号吧

示波器要打哪几个点位,主板开机情况下?

网友: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难道真的要重植一下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要打哪几个点位,主板开机情况下?

参照图纸,打开播放软件,播放视频或歌曲,从扬声器开始,往前查,也许这个思路对

网友I:
通讯问题,azclk azdata,一般这两个信号波波看看,cpu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讯问题,azclk azdata,一般这两个信号波波看看,cpu过来的

上面图纸ALC3240从cpu过来用示波器可以查到波形的是哪几个脚位,就是在系统播放音频,用示波器可以打波形的脚是哪几个脚位?

网友:
找个点位图 测量下声卡到南桥的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插头座坏了呢

座子和喇叭坏系统不是显示我图片那样的

网友:
查了声卡芯片到CPU通讯,只有ACZ_BCLK这路有波形,其它没有波形。ACZ_SYNC这路电压3V.

网友:
信号线断了

网友:
查下数据脚呢

网友J:
R709-711这几个测一下有没有断

网友H:
这个声音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R709-711这几个测一下有没有断

这个几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声音修好了吗

还没好,估计楼上说的搞u,改天搬出吃了几年灰的返修台出来做u看看

网友K: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alc3251,原来那个声卡外接有声音,内接喇叭不响,换过六七个alc3251硬是没识别,还是换了几家买这个声卡,很懵,换上原来故障的声卡能识别,换新的就是怎么都不识别声卡

网友L: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声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声卡吗?

就上面图片那样,识别不到,声音芯片换了两个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alc3251,原来那个声卡外接有声音,内接喇叭不响,换过六七个alc3251硬是没识别,还是换了几家买这个声卡,很懵,换上原来故障的声卡能识别,换新的就是怎么都不识别声卡

后面怎么解决的?我这个外围测试都正常,没发现异常,cpu过来的线路也是通的,包括8886过来的线路也正常,开机也没滴声,我是没招了

技不如人惭愧啊

网友:
其他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查下桥过来的信号,有时候桥的问题也会造成不认声卡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后面怎么解决的?我这个外围测试都正常,没发现异常,cpu过来的线路也是通的,包括8886过来的线路也正常 ...

你先把声卡和CPU(你的主板cpu 和桥一起) 通讯的几根线找到。这三根线阻值差不多的。具体哪三根,你找到回复我一下。

网友:
没识别到吧,

网友:
问题点在声卡这块。

网友N:
显卡的硬件和软件排查没有?

网友:
这是个难题,静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卡的硬件和软件排查没有?

这些没问题

网友:
上次一台老的外星人也是,该换的都换了,不行,退机了最后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还有喇叭开机有杂音,进系统以后就没有了,声卡芯片和喇叭都换过

网友P:
估计U有问题,省钱又省力的办法装一个内置蓝牙声卡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先把声卡和CPU(你的主板cpu 和桥一起) 通讯的几根线找到。这三根线阻值差不多的。具体哪三根,你找到 ...

朋友你好,你说这些我单独截图出来了,这些线路元件都正常,

网友:
附上点位图和PDF图纸

E42-80 DA0LV6MB6F0.brd

联想V310-15 DA0LV6MB6F0Схема.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还有喇叭开机有杂音,进系统以后就没有了,声卡芯片和喇叭都换过

芯片换还有杂音估计是电容电感电阻有问题,虚焊或者变值,遇到过几次你说的问题是左右声到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U有问题,省钱又省力的办法装一个内置蓝牙声卡进去

蓝牙声卡大概哪种上个图参加一下,谢谢

网友:
又是无声音的故障,遇到过几个都有U有关,最后无语,客户认为能亮,怀疑想多挣钱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还有杂音估计是电容电感电阻有问题,虚焊或者变值,遇到过几次你说的问题是左右声到的电容问题

好的,感谢提醒有空看看

网友:
你这样修 真利害   换作我看看有没有 USB口  改个USB声卡过去  懒得搞

网友:
有没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呢?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楼主问下补全显存容量后,显示显卡的容量是多少呢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把声卡关了

网友:
cpu取下重植焊好解决问题。

网友Q:
音频走的HDMI通道,声卡芯片肯定没识别到,100K电阻带星号表示本来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Q:
音频走的HDMI通道,声卡芯片肯定没识别到,100K电阻带星号表示本来就没有

你这解析思路瞬间让我很清楚了,是不是问题点之前跑错位置?应该测HDMI线路这边?

网友:
理清思路再说
首先第一 设备管理器没有识别到声卡 要排除声卡本身是不是坏的,声卡供电复位等条件是否正常,声卡到桥有没有断线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声卡有通EC的线路要先排除,BIOS有问题也会不识别声卡

网友:
第二:示波器打声卡到桥的信号有没有波波,同时耦合电容也要查

网友R:
第三:在你第一次维修前有没有声音?会不会是撞掉件了?补显存容量可能导致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R:
第三:在你第一次维修前有没有声音?会不会是撞掉件了?补显存容量可能导致桥虚焊?

原本是正常使用的机子一切正常,就是补全显存和周边元件后才没了声音,

网友:
补完显存容量显示正常吗

网友S:
我瞎猜的啊  补显存成这样的,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显卡输出hdmi这个接口里面是带声音的,会不会有联系。

网友T:
可能是有暗病的机器,时好时坏,加显存的时候CPU受热 故障显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可能是有暗病的机器,时好时坏,加显存的时候CPU受热 故障显现了

分析很到位,但机子是我自用机,不存在暗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瞎猜的啊  补显存成这样的,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显卡输出hdmi这个接口里面是带声音的,会不会有联系。

查过线路正常

网友U:
上星期遇到的华为笔记本装完系统也是没有声卡,设备管理器里面识别到的是英特尔音频,驱动总裁和华为自己的驱动管理软件都识别不到声卡,后来去官网下载螃蟹声卡驱动安装也没反应,最后重启了一次声卡就出来了,居然真的就是螃蟹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星期遇到的华为笔记本装完系统也是没有声卡,设备管理器里面识别到的是英特尔音频,驱动总裁和华为自己的驱动管理软件都识别不到声卡,后来去官网下载螃蟹声卡驱动安装也没反应,最后重启了一次声卡就出来了,居然真的就是螃蟹声卡。

嗯,很好的经验。不过我这个是硬件问题

网友:
干u吧  或者改装个usb声卡

网友:
驱动问题一般多

网友:
先看看,看看别人怎么分享的

网友:
硬件都没识别到,,

网友:
遇到没声音 CPU坏的

网友V:
个人认为还是声卡芯片坏了,我修过一次声卡在淘宝买了5个声卡芯片还是不行,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真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个人认为还是声卡芯片坏了,我修过一次声卡在淘宝买了5个声卡芯片还是不行,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真无语。

不是吧,我买了几个换上去都一样,不会和你一样买到坏的吧,芯片周围电压都正常

网友:
从还机器上拆一个声卡芯片和这个对调,验证芯片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