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1主板通电200mA维修

楼主(2024-11-07):
接修1台同行送过来的希沃MT21主板,可以触发,上电电流200mA,无cpu供电,检测发现南桥旁边有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都是高手,这个小东西也能查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这个小东西也能查到有问题。

惭愧惭愧,我也是研究了一会才发现

网友:
不讲查找过程

网友:
说实话,这种贴毫无价值,不但没有标注电阻的位置,更没有说明电阻的阻值。如果补上位置和阻值,我一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