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500W电源接机械硬盘不认盘

楼主(2024-11-08):
杂牌电源撒哈拉500W电源能接SATA固态硬盘  却不能接机械硬盘 接上就不认硬盘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带不动负载呗.

网友:
500瓦会带不动硬盘     不会吧

网友:
如果不是机械盘问题的话 换台达吧

网友A:
BIOS和PE中能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和PE中能识别吗

BIOS中没有

网友:
与电源应该没有关系,500W的电源,连个机械硬盘都带不动,说出去谁信呢?我联想80W的电源,带一个机械和一固态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