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联想拯救者y7000黑胶显卡失败!

楼主(2024-11-08):
显卡花屏,没用显存测试软件测显存,直接拆显卡,取下没掉点,用刀刮主板焊盘除黑胶掉5个点,两个是地,3个信号!补点,焊上旧显卡,故障相同,测显存A1报错,更换新显存,故障依旧!直接换别的主板找到的显卡,A1不报错,但是A0和B1报错,直接更换这2个显存,换完测得显存供电短路!正常应该是32值!肯定是B0黑胶导致短路了爆珠了!更换后,阻值正常,测试依然是B1和A0报错,加焊显卡gtx1650,依然报错,主板有些许变形了,可能有断线啥的!打算买个显卡继续更换核心,或者拆开显存打阻值再确定故障点!不想浪费时间精力了,还是算了决定放弃!!!承认失败!以后遇到了除胶要小心,要充分预热!
最后我改成了集显交差!

网友(点评):
一般报某个通道有错误就直接更换显存试下,不行直接更换核心!

网友:
一次性核心显存全拆,不要反反复复去搞烂了

网友:
一楼说的对  没把握的时候直接一次性全拆了  =

网友A:
最后的图是盲人设置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图是盲人设置BIOS?

是的!如果开机黑屏,就用的上了!切换成集显

网友:
修显卡,比修个那个AMD的CPU  和南桥  之类的,难度大N倍,你这是小显卡,你要是修3070那样的大显卡和8个显存,你就知道,什么叫难度了,有些人修不好,就加焊,换显存,换显卡,用有铅的锡 或锡桨,或低温锡焊上去的,一高强度打游戏,经常蓝屏 重启 死机,这种太常见了,也没有办法,有些人就要价格便宜,哪里便宜在哪里修,要低价,那就只能加焊,换显存,用有铅的锡 或锡桨,或低温锡焊上去,能亮就行,后期再出钱再修,现在更有离谱的,报维修显卡200元,到了之后,再加价,不加价就将显卡换了,好的核心换下来,搞个坏的装上,你不修他赚的更多,特别是深圳华强北
和龙华和广州的,最多这种套路

网友B:
我比你运气好

人生第一次干带胶的(第一次修板子芯片级)加热台+852D就干下来了,一颗显存干好(原来的显存掉点)收了1500顾客开心的1P,i7 3060显卡

网友:
多多分享,多多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比你运气好人生第一次干带胶的(第一次修板子芯片级)加热台+852D就干下来了,一颗显存干好(原来的显存 ...

你这修好,只是暂时的,其实根本就不用换那个显存的,重植一下装上就能好一会的,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另一个显存又报错,花屏了,再修一个显存,又好了一会,高强度多玩几天游戏,说不定,再过没多久,发现又另一个显存报错,花屏了,再修一个显存,又能好一会,如果循环,反复,,,,,,,这种情况无数的人遇到了,无数的人因此返修,腿都快跑断了,笔记本也不想要了,很快闲鱼上,就会出现那台到处维修过,修了反复出问题的笔记本,,,,,,,,一台笔记本从此落幕,,,,,,,

网友:
兄弟,把所有显存重植一遍有惊喜。这玩意一干就是一整套  一点懒偷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图是盲人设置BIOS?

黑屏状态切换  一般我默认为  进了bios  ↑↑或↓↓ 回车  ESC  回车就可以了  上上改集显  下下改独显

网友:
显卡花屏直接干核心,6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修好,只是暂时的,其实根本就不用换那个显存的,重植一下装上就能好一会的,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另一个显存又报错,花屏了,再修一个显存,又好了一会,高强度多玩几天游戏,说不定,再过没多久,发现又另一个显存报错,花屏了,再修一个显存,又能好一会,如果循环,反复,,,,,,,这种情况无数的人遇到了,无数的人因此返修,腿都快跑断了,笔记本也不想要了,很快闲鱼上,就会出现那台到处维修过,修了反复出问题的笔记本,,,,,,,,一台笔记本从此落幕,,,,,,,

修好一个多月了。。。这个三星显存我遇见好几个坏的了都是显存掉点板子掉点,2080TI  3060 2070  2060S都是这个三星K4Z80325BC-HC14也许我运气好,都是一颗显存干好的

网友:
我也干坏三台了,放一边过些时日再干,练级要有耐心

网友:
黑胶的加热一定要到位,显存做好保护

网友:
好机搞成这个烂样了,游戏本没显卡就废了

网友:
联想加胶的 ,能搞死人,我是怕啊,保护不了的

网友:
一搞就是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一个多月了。。。这个三星显存我遇见好几个坏的了都是显存掉点板子掉点,2080TI  3060 2070  2060S都 ...

那个显存没有任何问题,是好的,你植个球装上一样能好,根本就不用换,换了,你可以向客户多要点费用,华强北那里都是这样修的,但你这样维修好了,只是返修的刚开始的第一期,后面还有无数期,要是客户第二次维修,又碰上了像你这一样的维修方式,又是换一颗显存,又收几百,过一段时间又坏了,客户再第三次修,有大概率还是会遇上像你这一样的维修方式,又是换一颗显存,又收几百,再过一段时间又坏了,客户不想修了,卖笔记本了,,,,,,,

网友:
胶这个东西其实没必要加的

网友:
这笔迹 猛一看跟我的一样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黑胶麻烦,加热一定要到位

网友:
话说从8400,9400之后就没见过nvidia显卡gpu自然损坏的。。。只修过供电短路击穿的。。。 这种个体大的显卡既要保核心又要保板不掉电是不好操作!在锡珠化的前一两个温区加长一下时间预热一下。。。。AMD的显卡北桥cpu根本都不用检查电路,直接风枪对着核心吹一吹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两年没修机器了,机器种类太多,太费脑筋了

网友:
一般报某个通道有错误就直接更换显存试下,不行直接更换核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屏状态切换  一般我默认为  进了bios  ↑↑或↓↓ 回车  ESC  回车就可以了  上上改集显  下下改独显

这是什么原理?所有机型都可以?

网友:
学习了,不容易啊

网友:
温度高又掉点,低了刮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原理?所有机型都可以?

这只是熟练了记住了每一个步骤而已。如果是这一类的bios应该是通用

网友:
还是手工不过关啊,我是维修手机的,经常干CPU,你显卡,显存再有胶,也比手机主板除胶难度小多了,教你一个方法,先上138度低温锡给焊点涂上,风枪和烙铁配合,再使用吸锡带再上一次低温锡,因为焊盘上有胶,你只用烙铁来镀不一定能镀得上去,用吸锡带涂上138的低温锡后压着焊盘的锡点过一次后,基本上有铅焊锡就被中和了,温度就下来了,此时刮胶要配合风枪,如果想焊点完美不掉焊盘,刮胶的时候用镊子在焊盘中间除胶,除得差不多了再使用低温吸锡带拖一次,最后就可以使用刀片来刮了,很多人掉点就是没有把原来高温锡的熔点降下来,主板又大,温度又不够,学我们修手机的刀片刮胶,掉点是必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再掉点,也没有苹果手机CPU飞线补点难度那么高吧?焊盘比牙签还大,随便飞都能好。

网友:
这个切集显和切独显画的图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显存没有任何问题,是好的,你植个球装上一样能好,根本就不用换,换了,你可以向客户多要点费用,华 ...

显卡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最后这个切换,学习了,

网友:
这。。。。。。。这机器我都是只重植g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