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主变压器电感值,修好杂牌电源上电保护故障

楼主(2024-11-08):
测试板子用的杂牌电源坏了,修好它吧。

故障现象:有待机,触发无输出,散热风扇不转。
      用万用表检测各组输出电压没有短路,各大电流的整流二极管正常。
核心IC SDC2921的各脚阻值正常无短路,其供电管子、推动管子正常,前后级电解电容正常,前级功率管正常。待机电路正常。
     上电瞬间3.3V,5V,12V有极低电压输出,判断电源发生保护。
     通过电桥测量主变压器的电感值后发现后极发生短路,主绕组正常电感量为3.9mH,后级短路后电感量为11uH。经排查找到了短路点:是-12v的两只整流二极管D14、D15短路造成故障。见图:

       两个二极管躲在在滤波电感下面,第一时间没有检测到,走了些弯路,最终通过电感的测量才理清思路,找到故障点。所以电桥的确是修电源的好帮手。

网友:
这种有高压的都不敢搞,被电过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这个电路,即便两个二极管短路,用万用表测试-12V输出电阻也是正常的。

网友(2024-12-13):
一头雾水,一看电路图,还有-5V这组输出,这是五百年前的ATX电路图,和修的电源根本不一样。瞎搞乱搞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