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泰坦PLUS 班号GM7MG7P V1.0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4-11-08):
机械革命泰坦PLUS 班号GM7MG7P V1.0 内屏不显示

网友:
17.3寸屏幕 外接正常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 这个机器

网友:
GM7MG7P 图纸

深海钛坦X8PRO GM7MG7P.pdf

网友:
今天 遇到同样问题的,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当然先换屏了

网友:
是屏幕问题 19V背光 3.6V屏供电也是出来就掉

网友:
排线检查了没有

网友(2024-12-12):
遇到过 2060 排线坏的

网友:
描述属实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