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用烙铁拆BIOS芯片南桥坏了sr40b

楼主(2024-11-08):
搞坏4个了,之前以为是没有接地线,后来改用电池供电的烙铁,拆了几个没有问题,今天拆BIOS芯片南桥又坏了,上电0.36安掉电,安开关很久才上电的那种,怎么办啊,师傅们都是用烙铁拆BIOS芯片还是用热风枪拆啊,给个意见,还有今天从做了G3的CPU8300h,然后CPU主供电和核显供电不出了.从做了1次,没有用,之前确定是能开机的,只是装某个主板驱动死机,损失惨重啊

网友:
这个桥本身容易坏

网友:
不可能吧,我风枪吹都没坏,,这板的桥确实是容易坏

网友:
下面用加热垫开200度 上面风枪随便开点温度就吹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