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新手想问下大佬们平时用的bga风嘴大小型号

楼主(2024-11-08):
刚刚新买了一台bga,风嘴还没买,打算这两天买,就是大小型号不确定买哪些,卖家那里的型号太多了,不用每款都买,也想省点钱,只想买些常用的就行,以前在店里干过,依稀记得只要四款风嘴就能干大多数芯片了,不管是u还是显卡,有热心的老板能指点一下吗,感谢,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A:
35*45,65*65两种吧一个做CPU,一个做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45,65*65两种吧一个做CPU,一个做显卡

35x45可以买,但是显卡要买多大的,65的太大了吧,感觉不会修那么大的,45x45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45,65*65两种吧一个做CPU,一个做显卡

不过amd的比较小也是用35x45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5x45可以买,但是显卡要买多大的,65的太大了吧,感觉不会修那么大的,45x45的应该够用了

45*45修30系的你就会觉得小了,20系也觉小,要大点好芯片温度才均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5*45修30系的你就会觉得小了,20系也觉小,要大点好芯片温度才均匀。

你不可能跟芯片刚好大小,一网上没有卖的,二你装的时候,总会有点误差,另外风嘴最好把芯片全部包住,而且跟 6 78 9 10CPU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可能跟芯片刚好大小,一网上没有卖的,二你装的时候,总会有点误差,另外风嘴最好把芯片全部包住,而且跟 6 78 9 10CPU都可以用

这么大去拆cpu盖到电容上,担心电容会爆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