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338不开机升压芯片故障

楼主(2024-11-08):
  我又来挣分了,权限低好多大佬的帖子都不能看,苦哈哈。
  今天分享的是一台同行送来的机器,A2338板号820-02020-A,故障描述是不开机。
  首先拆开打值,无短路,果断上电看看,两个Type-C接口,一个接口无反应无电流,测量发现主板上无电压,另一个接口上电待机0.070明显不正常,拿出热成像发现两颗cd3217b12都轻微发热,心想捡钱的活,订了几颗。

  隔天芯片到了,两颗全部换掉,自信插电,电流待机正常了,能自动上电了,但电流跑到0.070左右维持两秒不到又掉电重启了,5V不升压,没办法,老实按时序查吧。(时序参考的大佬的A233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8620-1-1.html
  过程太过琐碎我捡重点的说,U5200正常产生12V,这里有个注意点,接上这个本的电池会被拉低到9.9v,然后是U5700产生的3.8V正常,U7700和U8100各路电压复位也都正常,Y0600 24M晶振波形正常,测ROM U1970的1脚SPI_SOCROM_1V8_CS_L有读取的波形,到这里基本判断后级没什么问题,接下来重点来了
CD3217B12会读取ROM UF260(丝印8N120),测UF2601脚SPI_UPC01_CS_L的波形有正常的拉低读取动作,说明换上去的这两颗CD3217有好好工作,然后突然回想起看热成像的时候,两颗cd3217的旁边,这颗UF260好像也有发热,还是经验少吃了亏,又去淘宝订了几颗拆机芯片,换上电流终于跑上去了,也升压到20V了

  关于这颗芯片的程序是不是丝印8N的都是通用的呢,那个淘宝商家是专卖IPAD拆机配件的,给我发来的除了前面8N后面的丝印也不一样,估计也不是A2338的拆机件,有没有懂的大佬告诉我一下,最后附上美女开机图

图纸是鑫制造看的,这图纸论坛里应该有
时序是上面链接里大佬分享的,我再上传一下

网友:
A2338 图纸与点位

A2338 820-02020MacBookProM1.pdf

A2338 820-02020MacBookProM1.BRD

网友:
丝印8N 芯片型号W25Q80D 后面数字不同没影响,只要芯片程序相同就行

网友A(2025-08-22):
大神 按照你的思路今天维修好了一台,换了CD3217没用,结果真的是BIOS程序坏了 刷了就好  CD3217程序论坛有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 按照你的思路今天维修好了一台,换了CD3217没用,结果真的是BIOS程序坏了 刷了就好  CD3217程序论坛有 ...

有没有A2337 板号820-02016 的程序,麻烦把链接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A2337 板号820-02016 的程序,麻烦把链接发一个

没有 我从料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