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没有EML3170 SOP-8 5V降压到1.2V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24-11-09):
淘宝没有EML3170 SOP-8 5V降压到1.2V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丝印是A5291 体积是贴片SOP8下面这种 底部代散热片

网友:
原理图上的第9脚估计是底部散热片接地吧,不然IC只有8个脚

网友:
买不到芯片 直接来个DC-DC可调降压板 或1117-1.8V后面加个二级管降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