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主机不加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11-09):
主板型号有EC-1816SL IPC-B35-L EC-1916V等型号,版型类似。12输入,4435芯片无输出。待机3.3v无电压,更换待机3.3V胆电容,G227(220uf),亦可以用337(330uf)代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什么电阻 怎么看坏 是短路了吗

网友:
是钽电容,不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