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23款联想Y9000P13代I9 4060板号NM-F091 购买的已测试ok

楼主(2024-11-09):
23款联想Y9000P13代I9 4060板号NM-F091 已测试 ok 某宝购买的 2个要一起刷

UB2 8.bin

UB3 16.bin

网友(2025-06-16):
混合模式?

网友A:
我的故障现象是电流2A多,全部电到位,有跳变,最后电流到3A左右掉电。不知道刷顶事不,我试试

网友(点评):
跟你的一样 滴的一声 就掉了 刚来还有一半几率能亮 但是在密码界面卡死 现在完全不亮了

网友:
很想是桥的问题

网友B(2025-07-29):
这bios有问题我的机器滴一声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故障现象是电流2A多,全部电到位,有跳变,最后电流到3A左右掉电。不知道刷顶事不,我试试

我手上也有一台是这样。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我的也是跑2A 3A 滴一声 断电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台是这样。估计是通病了。

我的也一样,你这边的修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台是这样。估计是通病了。

我手里也有一台,故障一毛一样,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也有一台,故障一毛一样,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没用

我的也是,你可以测一下你的核显的供电波形正常不,我这个机器是核显的供电波形只会出来一次,应该是核显坏了,或者能刷一个独显直连的BIOS,直接绕开核显,应该也能开机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谢谢分享!

网友E:
今天一台NM F091有时候开机很慢,进系统重启 重启就不亮屏了,关机 再按开关就正常,只要重启后就黑屏

网友:
我一台一样也是开机正常 重启不显示. 集显没看见.有得时候还死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一台NM F091有时候开机很慢,进系统重启 重启就不亮屏了,关机 再按开关就正常,只要重启后就黑屏

你这个修好了吗?我刚好一台和你这个一样得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修好了吗?我刚好一台和你这个一样得故障

没有,刷了bios 拆除外设 裸板一样,进bios 三键重启都黑屏,研究了一下午 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刷了bios 拆除外设 裸板一样,进bios 三键重启都黑屏,研究了一下午 没搞定

会不会是cpu问题?我这个bios下和系统下都没看见集显

网友E:
现在考虑是cpu或者桥有问题,我在bios里 混合模式或者独显模式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考虑是cpu或者桥有问题,我在bios里 混合模式或者独显模式都不行

有结果告诉我一下 谢谢师兄a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刷了bios 拆除外设 裸板一样,进bios 三键重启都黑屏,研究了一下午 没搞定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的故障     你那个修好了吗  啥问题修好的

网友(2025-10-17):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的故障     你那个修好了吗  啥问题修好的

没修好,有时候重启又正常,有时候重启就黑屏,研究了2天,没结果  退机了

网友H:
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使用靠近CPU那个内存槽不亮机,1安多死电流,使用靠近电池那个内存槽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两个内存槽一起插内存开机也是死电流不挑变,卡内存过不去,只使用靠近电池的那个槽就一切正常,想问下各位大哥大神是不是CPU故障,有点想干CPU的冲动

GQH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使用靠近CPU那个内存槽不亮机,1安多死电流,使用靠近电池那个内存槽开机正常, ...

cpu干了吗 搞定了吗

网友(2025-11-23):
引用 网友A:
我的故障现象是电流2A多,全部电到位,有跳变,最后电流到3A左右掉电。不知道刷顶事不,我试试

CPU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机器可以开机,有时用几分钟就死机了,重启电脑黑屏不显示,热机状态下时间久一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I:
BIOS不一定适用别的电脑,我原来的开机一直更新BIOS,刷这个滴一声掉电!

网友:
开机快 已经成功点亮!

网友(2026-01-06):
引用 网友I:
BIOS不一定适用别的电脑,我原来的开机一直更新BIOS,刷这个滴一声掉电!

你好 最后搞定没有  我的机 改了独显直连后   就不亮机  刷了 几个BIOS都是 跑码 电流2A到 3A   滴一声关机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款有4050显卡  版号一样,刷了不亮机

网友J(2026-04-02):
引用 网友B:
这bios有问题我的机器滴一声断电

UB2 UB3一起刷才可以,单刷UB3会出现滴一声关机,我验证过。

网友:
我换过CPU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UB2 UB3一起刷才可以,单刷UB3会出现滴一声关机,我验证过。

两个都刷了,出现滴一声关机了

网友K:
已经测试,正常开机快。
另外,我单独刷16M也可以正常开机,并没有掉电。8M的含me,后来也刷了。
板号一样,配置I9-13代  ,4060独显

我这个板子原本是独显花屏,重植核心显存后,还是花。但花的很奇怪,只是开机过程中花一下,进桌面画面正常,但独显驱动代码43。用mats测试独显显存,都正常通过。核心也交换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经测试,正常开机快。
另外,我单独刷16M也可以正常开机,并没有掉电。8M的含me,后来也刷了。
板号一 ...

mats 测显存 建议测100m

网友:
我是重植了一次,以为好了,结果客户拿回家,玩游戏又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