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 公共点无电压维修

楼主(2024-11-09):
@联想
PQ302 5脚无电压,再测试4脚,19V,实际6V即可。说明没有分压。
再查
PACIN,3V左右,正常,可以导通。
测试分压电阻,

这个电阻损坏。更换一个100K,开机。为了安全。拆2个100K串联,在PQ302的4脚,测电压6V,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
一般性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好贴,需要的顶起来

网友:
遇到借鉴下

网友:
这机子哪年的?

网友A:
保隔电路按先后次序分别是分压电阻问题,芯片问题,自举电阻电容,MOS管问题。

网友:
电阻变质 很多

网友:
电阻变质损坏,检测电阻也有坏的

网友:
是4代的
。。。。。。。。。

网友:
又是过来学习的一天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经典电路,那个电阻是比较容易坏不能分压产生低电平导通第二个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电路按先后次序分别是分压电阻问题,芯片问题,自举电阻电容,MOS管问题。

总结的非常到位,厉害

网友:
如何知道PQ302的4脚电压是6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