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h310m装cpu不出电压

楼主(2024-11-09):
不装cpu有电压,装上就没电压了,换了一个cpu当时点亮了,关机后cpu电压又没了。cpu是好的

vi, en正常,3个svid都正常有1v,
vrpg0.6v,这个要cpu供电正常后才有吧

网友:
去参考下华硕310时序

网友A:
得有电路图,查时序,找电压产生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有电路图,查时序,找电压产生的条件。

不装cpu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