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张技嘉Z77运行断电和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4-11-09):
求助一张技嘉Z77运行断电和CPU供电的问题。这张Z77主板型号是Z77P-D3,症状是有时可以正常开机,开机用了一段时间会自动掉电,再次按开机又可以触发。有时侯是按开机闪一下就掉电。我先刷了两个bios,然后测量IO旁边的3.3v,5v,12v检测脚位都是1.96v,2v都是正常的,不是这个通病。
然后又检测了开机掉电时候的各项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这个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6,第9脚是开启脚,是VTT_PWRGD过来的,这个掉电一瞬间有1.05v,然后测量这个芯片25、26供电脚也没问题。反正这个CPU供电就是一点没有,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问一下这个IO这个位置的ITE_PWROK没有起来,开机掉电的时候只有一点几伏,正常是3.3V,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得查相关的所有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查相关的所有的电路了,

按时序查了也没查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换了IO还是一样,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