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n-q36c

楼主(2024-11-09):
hp hsn-q36c 更换usb 电源芯片和usb接口管理芯片后 按开机跳黄灯11下关闭不触发

网友:
看这个灯没有太大意义,一般灯闪几下只有厂家才知道含义

网友:
问题是芯片换了,不短路了,usb阻值恢复了,但不能触发开机

网友:
原故障是usb供电芯片发热,接口管理芯片发热,v3.3sys短路,5v vbus短路电容炸裂了一个,不触发,可换了也不触发,5v vbus不 短路,vsys 3.3不短路

网友:
3.3   5    充电电压都出来了,怎么修,没图纸,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