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ITL2021版号LA-K321P维修经验

楼主(2024-11-09):
简单说一下这个板子版号LA-K321P刚拿来一看这个版型  肯定是5v短路烧一串那种   换完烧的所有芯片发现不升压以为订的tps65994是坏的  又订了一个还是不升压 陷入死循环又订了两次 开始怀疑主板问题  研究很长时间了  最后发现跟换ut2芯片后成功升压到20v  cc1跟cc2直连此芯片  升压后发现待机只有5v没有3v  1.8v  看时序待机是有3v  1.8v的啊  又开始乱修  难道ec的问题  导致时许混乱  又开始订ec   最后发现图纸的时序是错的   待机是没有3.3   1.8v的  触发后才有   我这台机子触发后没有cpu供电  电流0.3几   cpu供电芯片的供电 开启都是正常的   最后更换cpu成功亮机   说一下坏的元器件   UA1  U10  PRM8   PUM1   U9   U13   UC5   UT1   UT2  PU251    CPU(I5-1155G7   SRKSF)    11个件损坏

网友:
这一大串换下来和换板差不多了

网友:
真是复杂啊,谢谢

网友:
能找到问题很不错了

网友:
CPU问题基本不修,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
维修不易。。。

网友:
为啥你那换这么多,报价还修,我这一说U坏直接不修,维修下来成本不少。

网友:
CPU坏的连报价的勇气都没有

网友(2025-01-14):
我救活了一个  另一个 换了一堆芯片  目前还是不亮机  头痛

网友(2025-03-16):
这么一大串

网友:
烧了这么多,

网友:
现在机子真不好修

网友(2025-04-15):
cpu成本八百多了   用几天在烧cpu了 就扯蛋了

网友:
烧这么多 cpu也挂了,客户居然还修,万一再烧,要哭晕倒厕所了

网友(2025-07-10):
这么厉害,11个元件坏了也能修好,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