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1278无线网卡故障

楼主(2024-11-10):
我的电脑是MACBOOK PRO 990(A1278),主要型号是820-2530-A,半个月前WIFI搜索不到信号,再后来连硬件都找不到了,蓝牙和摄像头是正常的,换过WLAN无线网卡和线,都是一样的故障,怀疑是主板的故障,找到了WIFI、摄像头排线插到主要的那个端子位置,背后有一处烧黑了,清理干净后,那里感觉少了一个家电阻,我不太确定,在网上找了两个图片,大家帮忙看看我主要这里是不是掉了一个电阻,能不能用线直接连通解决找不到硬件的故障?

网友A:
L3404,先测后面有没有短路,这种情况大概率后面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3404,先测后面有没有短路,这种情况大概率后面短路了

请问是测图2疑似掉了电阻的两个焊点位置有没有短路吗?因为我现在是用这台电脑上网的,想搞清楚了再拆主板下来测试和维修

网友C:
少个电感,补上试试

网友D:
图纸翻一下,应该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个电感,补上试试

我看那个位置右边和下边,都是黄色的小颗粒,是贴片电容吧,感觉这里也是掉了个贴片电容,要买一个相同大小的焊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翻一下,应该不复杂

没图纸: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个电感,补上试试

刚才重新参考网上找到的主板图片仔细对比看了下,那个位置好像确实是一个黑色的贴片电感,不是黄色的贴片电容,我手上没有贴片电感,是不是短路连起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测图2疑似掉了电阻的两个焊点位置有没有短路吗?因为我现在是用这台电脑上网的,想搞清楚了再拆主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还真找到图纸了,只是我是个电路小白,看不太懂,对比正常主板那位置的图片,应该师有个电感烧糊了,我直接短路连起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还真找到图纸了,只是我是个电路小白,看不太懂,对比正常主板那位置的图片,应该师有个电感烧 ...

先测后面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可以连起来

网友:
找个也不费劲啊

网友:
A1278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1278 820-2530-A.pdf

Apple MacBook A1278 820-2530-A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327-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565-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327-A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936-B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936-A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879-B 点位.brd

Apple MacBook Pro A1278 820-2565-A 点位.brd

网友:
打一下后级的二极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不短路就直连试一下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先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款机也有些年代了,不过这边搞DJ的喜欢用这款机

网友:
不短路  一般可以看看图纸在连起来

网友:
黑色的,是电阻吗?

网友:
这本够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