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v~240v 全电压开关电源 问题

楼主(2024-11-10):
手头有台输入 90v~240v 全电压开关电源
现象
1输入125V时,整流 电容滤波后 直流为175V,经两47K电阻(串联),到3842芯片 7脚电压为0.025V,串联的47K电阻中间电压为86V,
2输入220V时,整流 电容滤波后 直流为320V,经两47K电阻(串联),到3842芯片 7脚电压为0.05V,串联的47K电阻中间电压为175V,
已替换3842 7脚上的启动电容35V 47UF 和 滤波电容 400V 220UF,还是一样
后拆电源管理芯片UC3842后 7脚电压9V.
UC3842烧了,用可调电源8V接5 7脚,电压直接成2V.

网友:
16v电源接7脚和5脚

网友:
检查7脚供电2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