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

楼主(2024-11-10):
25/1000和10/1000的电容可以用25/680代换吗?

网友A:
不是很精密的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精密的可以代换

一个老的显示器,专门买电容的话都不划算了,

网友:
换了电容能亮了,但是画面不正常,不知到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是电源回路的滤波电容器的话,用680微法的替换1000微法的应该问题不大,通常建议不小于原先的容量。如果不是电源滤波用途的,最好还是跟原来的容量一样。
从这张照片上看,不太像电容器引起的,倒是更像电脑主机的显卡驱动没有装好。你检查一下电脑主机的显示设置,看看颜色位数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