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X7-CP5G笔记本能上电但不显示

楼主(2024-11-10):
故障: 客户拿一台笔记本过来, 说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按电源开关笔记本能上电,但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神舟 战神ZX7-CP5G
维修: 上可调电源,电流跑至 0.4A 停止,拆机测量
拆机全貌

上电后测量CPU电感电压为 0V,断电后测量各电感值都正常.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RT3606的第27脚 电压为1.04V, 与之相连接的电容二头对地短路, 电阻1欧一头为5V, 一头为1.04V.测量阻值已达44K,这就是问题所在,电压不正常引起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

看一下RT3606芯片是引脚图,5V不能进27脚.果断拆电容,更换电阻.

上电测各电感电压正常.

电流也上到2A以上

顺利亮机,进系统跑甜甜圈正常.

拆下来的1欧电阻放大看中间已有烧结现像

最后看一下这个CPU的针脚有做屏蔽处理

网友A:
小电容是我们维修人员的衣食父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容是我们维修人员的衣食父母

呵呵,是的是的

网友:
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电容击穿后把保险电阻烧断了

网友:
楼主 好人,故障讲解详细清楚,配图都是用心

网友:
电容短路 电阻击穿

网友:
这钱赚的,,

网友:
楼主牛皮,像我这样的小菜鸡不知道能不能学起来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怎么这么差?

网友:
好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
矿本后遗症吗

网友:
路过,借茶水一杯

网友:
缺供电了呗

网友:
这种故障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