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触摸屏的迅维360T 参数求助

楼主(2024-11-10):
迅维360T 求助各位坛友红外板整定参数是多少?不知道迅维官方有没有能提供的?
无意中调为0后红外砖就不加热了

网友:
看下 提供参考

网友:
谢谢!不行,红外还是不升温。模糊记得数字没那么大

网友:
升温了,传感器可能坏了,准不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