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pro12.9三代不充电维修记录-附信号测量数据

楼主(2024-11-10):
二修主板,肯定是难活。先定一个拆件料板再说。来时缺芯片U3650,补好后接电测试。

1 公共点PPVCC_MAIN没有电压。此供电由U8500输出。U8500供电PPVBUS_PROT无供电输入。

由Q8000或者Q8001导通输出。插数据线,就是由Q8001导通产生的。

2 测量Q8001输入端有5V供电。Q8001导通由U8000控制。更换后,故障依旧。直连Q8001,故障依旧,说明问题不在导通上,还要继续查上一级的信号部分。

3 U8000开启信号的产生,由CD3215发出控制信号。更换CD3215排查。

4 更换CD3215后,故障修复。

结论:CD3215损坏概率最大。下次维修相同故障走捷径,直接更换尾插,如果不行,就更换CD3215。如果3215损坏概率90%,那么90%换完就已经修复了。
公共点电压:刚开始是3.6V,然后在电流变大时,电压会变成4.3V。
以上电压和电流,是在主板在单接数据线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测量所得。实践证明最好用原装苹果数据线,其他数据线可能会加电不同。

网友:
就是怕烧掉一片 换了U3800也不行

网友:
cd3215是啥?图纸上找不到呢

网友:
可以,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是来一个砸饭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