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4TL2021 LA-K32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1-10):
收到客户送修的一台小新AIR 14TL2021笔记本电脑,故障是不开机,拆机测量发现5v短路,拆掉电感测量发现应该是电感和JP502之间的电容短路

烧机确认短路的电容扣掉后问题解决,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就是爽哦

网友:
这是什么通病 如果是通病 就收藏了

网友:
LA-K321P 图纸

小新Air 14ITL LA-K321P.pdf

网友:
楼主上传一下点位

网友:
鑫智造里面有

网友A:
把客户机器铜皮都扣掉了呢…

网友:
感觉用不久 应该过一段时间就要回来找你 不要看是电容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客户机器铜皮都扣掉了呢…

哪看出来的铜皮掉了

网友:
电容短路修起来就是爽哈,既轻松又赚钱

网友:
这是什么通病 ……

网友:
最好是在补一个

网友:
勇士,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