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修好的主板

楼主(2024-11-10):
同学电话电脑不启动,拿来看过主机是HP的台式机,上电风扇狂转不启动。拔下内存有报警,清洁内存无果,换上一条还是一样。拆下CPU清理灰尘后,竟然没有了报警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无复位,由于急用,只能让他拿走备用机。
  拆出主板清理灰尘后,发现主板标识是“BRICH”查资料是G41的主板(图1、图2),上电测试,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不亮,风扇高速转,根据论坛提示:先电源,后时钟,再复位的检测流程:先测量cpu供电1.08V(偏低),内存1.5V 3.3V 5V 1.13V都基本正常,示波器测量14.318M波形正常,CPU供电有波形,而其它分频输出脚无波形,判断为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引起不复位。
  该时钟芯片型号为SLG8XP548T,资料极少,有幸在论坛中找到一张芯片图片,测量芯片各个电源供电正常,测量第48脚CK PWRGD电压不足1V,应该是这里问题了!
  查资料得知,该电压来着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A。漫长的跑线路过程略过。。。手绘该部分电路图(图3),原理大概如下:当电源芯片供电正常后从36脚输出1V左右电压通过限流电阻加到第一个三极管基极,使其导通,进而MOS管截止,由R1、R2分压后的电压加到数字芯片48脚,使其正常工作。当供电芯片出现问题36脚电压无输出,第一个三极管截止,MOS管导通,D极电压为零,关闭时钟输出。(以上纯属个人分析,不知对不对,不对的话希望大神指正!)。
   首先拆掉MOS管,测量电源升至1.4V,但是故障现象还是没有变化。由于手中资料匮乏,不知到此电压正常值是多少,至此,检修陷入困境。。。
   后来在测量数字芯片外围电压是时候,表笔不慎短路了3.3V和48脚,忽然听到了内存报警声,主板启动了。
   仔细分析电路,可能是1.4V电压低不足以启动时钟芯片正常工作。现在有问题的元件集中到MOS管连接的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首先吹下两个贴片电容,电压没有改变,在线测量两个电阻,发现下电阻阻值偏小,拆下测量897欧左右,明显偏小,找一个222电阻换上。正常点亮!测量MOS管D极电压2.3V,CPU供电升至1.268V,至此修复完毕!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此主板用cpu是E5400,用手头的E5700装上,能开机就是不能进系统,显示checking nvram 调节BIOS选项无效,装上原机E5400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估计是需要刷BIOS数据了。。。

网友:
哪家代工的

网友:
有n1996, 怀疑是v星

网友:
看来主板电压有问题的多少都是相关电路的电阻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是的。N1996是澳大利亚的C tick认证 编号码

网友:
误打误撞没有扎实的理论一样修不好    厉害

网友:
厉害,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技术高手!

网友:
好软件,支持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出山啊

网友:
高人,真是高人。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迅维网这个平台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