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测试闪退

楼主(2024-11-10):
请教大师;如图所示,用鲁大师性能测试闪退,重启。请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换一个windowS版本就好了。

网友:
我的想法跟1楼一样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A:
谢谢;我换一个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卖废品吧,或者报个班儿

网友:
这主板才几块钱

网友B:
显卡故障,先跑个测试,大概率核心,先加焊,不行后换核心

网友:
用大师需要勇气

网友C:
换一个低帮本的系统,跟鲁大师,或者直接下一个甜甜圈测试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换一个操作系统试试。

显卡有问题

网友D:
多半电源坏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精简版系统各种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故障,先跑个测试,大概率核心,先加焊,不行后换核心

666,你是人才

网友:
各位:问题已找到是电源功率太小,原电源功率为400W,现用650W的电源全部问题已不是问题,甜甜圈,鲁大师都顺利通过。

网友:
问题已找到是电源功率太小,原电源功率为400W,现用650W的电源全部问题已不是问题,甜甜圈,鲁大师都顺利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电源坏了带不起负载

问题已找到是电源功率太小,原电源功率为400W,现用650W的电源全部问题已不是问题,甜甜圈,鲁大师都顺利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低帮本的系统,跟鲁大师,或者直接下一个甜甜圈测试一下显卡

问题已找到是电源功率太小,原电源功率为400W,现用650W的电源全部问题已不是问题,甜甜圈,鲁大师都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