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么顽固!神了!

楼主(2024-11-10):
惠普mini 110上网本按F10进入bios设置时提示输入密码。可我没设置密码啊!只得取下cmos电池,还短路了电池座正负极。心想这下可以了吧。接上打开一看,江山依旧,怎么这么顽固?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A:
回收上网本,5元一台,拒收到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收上网本,5元一台,拒收到付

只有一张a4纸那么大,小包就可以装下。自然有用处。

网友:
电池拆下来放久一点或者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