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版号PA_HM55S VER3.2亮机备份

楼主(2024-11-10):
                                                          杂牌一体机版号PA_HM55S VER3.2亮机备份

[

网友A(2025-09-13):
请问下在哪里改?我现在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主板修好后显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在哪里改?我现在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主板修好后显示不正常。

插VGA接口进BIOS改分辨率

网友(2026-03-14):
这个杂牌主板进PE蓝屏,换了几个版本,都一样,刷了BIOS还是依旧, 难道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