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5 572g Z5WAW 不亮

楼主(2024-11-10):
给电池充电 有电流 开机十几秒风扇就停了  这个是因为反复插拔内存造成的 有人说是静电闹的 求大神 看看需要换哪里零件 最好告知一下具体的 如PL601或它旁边啥的

网友A:
三板斧搞完不行 就是 CPU挂了  你看不接电池 开机电流怎么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搞完不行 就是 CPU挂了  你看不接电池 开机电流怎么跳变?

最后定在0.5我是简易的电流测试 就是那种电流电压表接线到充电器上 诊断科是右边一个零 接电池开机能达到1.5 不插0.5左右 最后都是电流盯住不变的 我的cpu应该没事 可拆卸的 有人说是复位不行 可是我看图是c114  但是图上有的我找不到 我这有的图上没有 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定在0.5我是简易的电流测试 就是那种电流电压表接线到充电器上 诊断科是右边一个零 接电池开机能达到 ...

主要是我也不会 就想直接定在哪几个点上 测试哪个   手欠测试内存板子废了

网友A:
0.5 是内存不过 或者 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 是内存不过 或者 BIOS坏了

今天用万用表测了 是0.52A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